有一台hp 6220的笔记本,特别慢,怎么下手?

楼主(2012-01-04):
也能启动,自检也正常,也能启动系统,也能运行程序,就是很慢,干什么都慢。

硬盘检测过了,也没有坏道。也换过硬盘,也换过内存。都不行。

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跟南桥有关系,没思路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
杀过毒吗?要清理系统垃圾文件,修改注册表

网友:
今天拆开主板看看,

吓死人了!!!!!!!

恶心
还是楼主自己说对了,硬盘都换过了,确实是主板有病毒,而且病毒还很强~~

网友:
又见小强,进过液的机子还是里边太脏了

网友:
天啊  LZ怎么漏这么一手   吓死了

网友:
这是蟑螂吗    这么多这些蟑螂在作怪啊。 清洗完快点了吗?慢,,,

网友:
哟西,笔记本就是小强的家。这板子可能搞好也不稳定了。

网友:
前几天看到有人发小强照片,我还有点不相信呢。

谁知道被我自己碰到了。

网友:
又见小强小强小强

网友:
我的小强啊!我也见过2次  烤主板的时候味  难闻啊

网友:
小强也遇过两三次,其中有一次拆开看到都想吐了,还遇到过蚂蚁一窝呢,不可思议吧,移动着的设备竞然有蚂蚁窝耶.

网友:
楼主这病毒中的深啊,一般杀毒软件还搞不定,

网友A:
为什么HP的机子里面那么多小强,我都遇到过好几次,说实话惠普养活我们维修一代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HP的机子里面那么多小强,我都遇到过好几次,说实话惠普养活我们维修一代人!

我是第一次见过,

清洗了一下,还是那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第一次见过,

查一下ADP_ID这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看看适配器是不是好的,类似于NC6400的修法

网友:
我也遇同样多的小强,在修液晶的时候里面和你的差不多,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