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各位大哥现在CPU供电几相是是主流啊?

楼主(2012-01-04):
各位大哥现在CPU供电几相是是主流啊?

网友(点评):
我们能用的起的板子,都是三相,够用了

网友:
一般是三相

网友:
这个~~貌似好的主板~能超的主板都很多~

网友:
上点档次的板,一般都是三相供电了,稳定的说

网友:
一般的 3相  高端主板 或者是发烧类型的  6相以上 甚至更多

网友:
现在普通都3相!

网友:
同意楼上的,现在我店里修的,随便都3 4相,3相以下基本没怎么修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现在很多是4相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