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C61MTJ主板跑CF代码的维修

楼主(2012-01-04):
客户送修说点不亮,检测各电压都正常,上闪龙3000+、1GDDR2667内存,开启电源跑CF代码,如图D:\CF的维修\01.jpg想想先刷BIOS,刷了之后还是跑CF,有点抓狂,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换32.768的晶振,D:\CF的维修\04.jpg换了之后上电点亮主板,装系统搞定.D:\CF的维修\06.jpg请各位老大帮分析一下。

网友:
怎么没图呢,小弟头回发帖,多多包涵。

网友:
根据饼哥的说法 CF是NV主板的COMS电路故障  应该是32.768KB晶振有问题吧

网友:
cf是不跑码撒

网友:
一样,修过一块,手摸32.768跑码,不摸不跑,直接换了32.768,连谐振电容和电阻都没要换,哈哈!

网友:
你们的经验真丰富

网友:
冬天 一帮晶振坏的多  不明白跑CF也会是晶振的事

网友:
cf我原来以为是CPU座。

网友:
CF原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对 F就是无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