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键盘迟钝鼠标卡 外接USB正常

楼主(2012-01-04):
机器是2510P 前几天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键盘迟钝 按10多下才出现字母 触摸板也是卡的漂移  外接USB正常  于是自己拆机  拆机一测 一切又正常了  可装好机器又不行了  拔掉键盘 触摸板还是卡  排除键盘   拔掉触摸板  插上键盘  还是卡 排除 触摸板     头大了   请高手指点  用电池  和外接电源  一样    拔掉硬盘 进BIOS也是一样 键盘迟钝  按多次才动一次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建议换个键盘先看看

网友:
估计还是键盘或触摸板的问题,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