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线长度

楼主(2012-01-04):
关于网线的最长使用长度,教科书上一般说100米左右,实际上这种说法很不准确,因为网线的性能质量实在差别太大。我想用电阻值来衡量最方便最准确。那么网线的最大允许阻值是多少?大家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谈一谈。

网友:
有本局域网的书,建议楼主看看。
就网线质量这个话题来说,主要是看它对信号的衰减和抗干扰能力。这个和线材的质量,线的绕法(螺旋的空间结构)有很大的关系。电阻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线材的好坏,一般来说含铜量高的铜线电阻小点,衰减要小点。

如果要距离远,可采取的措施有:
1、选优质的双绞线(8股线直径大,线的含铜量高,每米缠绕圈数大)
2、减低网络速度(比如用10M半双工,两头个放一个HUB或中间用一个)
3、正确的制作网线(严格的按照586A标准)

我实际工作中,有条350米,10M线路,很多年了都在使用。由于没做地线防雷,2-3年中可能被雷电损坏HUB,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2012-03-06):
网线传输影响的不是直流电阻,而是交流阻抗!

网友:
我想除了网线质量外,如果加了HUB,交换机就可以重新计算的。如果单拉网线100M以上不是说肯定就不行,而是有衰减的吧。但是估计也不可能有1000M那么长的吧。100M,只是理论值,就好像平均寿命一样。

网友(2013-02-19):
是568*吧。哪来的586* 还有另外想请教下,HUB是什么?

网友(2012-07-24):
应该是586B 标准,586A是交叉线。 同一根80米的线,非586B 和586B做出来的线 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2-01-04):
左右这个词本身就不是精确的词,网线没有电阻值的说法,应该是衰减率,同材质的线,屏蔽跟不屏蔽相差非常大的

网友A: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上次我就截80M测试了下,没有丝毫问题,估计120米都没问题

网友:
对,不能用电阻大小来衡量

网友(2012-02-14):
不能硬搬教科书

网友:
我曾经用 电信的  纯铜两芯线直径应该是6MM的两捆  做 170米的 网线连接 电脑本地连接一直在找网  连不上,《这个线 比最好的 网线 还好 》

网友:
电信的线就没假货?!!!!!

正规的布线,要有质量报告,其中就有串扰数据(该设备上W),而不是只从外观上看看线径、材质。

另外,线的螺旋结构(每米几圈),做水晶头的质量(压线要尽量短,保持螺旋结构)

两头放质量好的HUB,比如TP-Link,在连接到电脑上,工作在10M,这样就很稳定了。

最后,在次建议看看 局域网物理层 相关的书籍。

最短线好像是不可以超过0.75米吧。
以前学思科的朋友告诉我网线最低不能低于0.5米,有一种含银的网线配合网络延伸器 纯10m 可以到400米

网友:
这问题很有深度啊。用测量电阻的方法不可行。网络布线干扰因素很多,不会这么准确。

网友:
反正我曾经用进价三毛钱一米的线,拉过110米的,用测线仪测1236亮,其它四个不亮,但网速慢。

网友B:
过五十米的我用全铜网线,过一百米我用全铜带屏蔽的线,芯要粗一些。

网友:
标准是100M带宽,限制在100米内,实际上质量好的线我拉过150米,还不会丢包,再长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五十米的我用全铜网线,过一百米我用全铜带屏蔽的线,芯要粗一些。

带屏蔽的线实际效果比非屏蔽线差,因为屏蔽层干扰打了去了

网友:
现在我这移动给拉了跟150米的线,被我剪下10米,也就是说现在用 140米 在10M下工作良好。

网友:
影响数据传输的因素还是很多的,高频传输,除阻抗外,如屏蔽,走线的周边平行线,转角不能成直角,中途不能绕圈,等等。

网友:
超过100米的话要用优质铜芯线,另外还可以用网络信号放大器延长网线

网友C:
100M以内  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2012-03-16):
好线一般就50-60米就不错了。

网友:
电信的线就没假货?!!!!!

正规的布线,要有质量报告,其中就有串扰数据(该设备上W),而不是只从外观上看看线径、材质。

另外,线的螺旋结构(每米几圈),做水晶头的质量(压线要尽量短,保持螺旋结构)

两头放质量好的HUB,比如TP-Link,在连接到电脑上,工作在10M,这样就很稳定了。

最后,在次建议看看 局域网物理层 相关的书籍。

网友(2012-07-01):
亲测的九十几米五类线最普通水晶头,信号当时信号传输良好,大半年过去没有不良的反馈。

网友:
用过110米的无鸭梨

网友:
技持楼主的做法,为了方便不拉光纤,我也在300多米的距离中间高空挂个HUB,几年都没事,只要PING 出2048包正常,不掉包,延时不大就可正常使用了,最好是后端电脑数量不要太多。。。

网友:
单条网线我用IBDN/INDX的网线,AMP正牌水晶头,双头都是做B线,交换用华为24口,网线可拉到145米左右,(网线上有米数可以看到多长)还是放在露天的棚顶用了几年没事~~(竟然没雷避)

网友:
双绞线的性能不能仅凭电阻来判断,生产的时候线对的绕合对减少串扰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网友:
不好说的,有有过20米就不行了,有的50米照样用。

网友(2012-08-01):
这个跟线的质量有关,还有如果是在室外布线,还要注意,一段时间后老化比较严重,用测线仪测能通,但是连上交换机根本就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
学习了好多 我用普通的网线 也就是市面上3百多一捆的 拉过100米 是2m的宽带 网速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书上说 100以内没错啊  平均值

超过100 就要考虑到网线质量和外界因数的干扰了

网友:
看质量,一般都有80M,高者118M

网友:
这个取决线芯大小,双绞密度,室内室外线,我拉过电信室外四芯线带铁芯120米还有信号

网友:
我见过拉的最长100米的,估计质量好点的能拉180,进价一箱估计也小400了!,

听朋友说用手直接拿住网线 根据手感就能大概判断质量,

1。线很硬--估计就是含铁量比较大,质量就是最次的
2。线的硬度中等--估计含铝,比含铁的好一点! 质量中等
3。当然就是比较软的了,手感舒适! 主要含量为铜,质量强于前两者!

这三种线分别用手感觉,才能比较出来!    纯属经验之谈,用处也许不大,但进货的时候能大概判断质量好坏!

网友(2012-09-01):
以前用普通的网线用过80米速度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拉的最长的一条网线达140米

网友:
不可行,跟测量工具的准确度有关,误差大

网友:
太长了不是很好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不懂家伙自己买的最撇的线100多米,连接路由器始终在连接,而用无线路由器关闭无线,用就正常,郁闷啊,幸好不是我卖的线

网友:
我最长140米 0.45线径 586b接法 一端是路由,一端是4口交换机,目前已经有超过5年使用正常 当时忘记测量线阻是多少了,有过一次网线头出问题从新做个就解决了,水晶头尽量用好点的 ,自己用别怕成本,多用一年就出本了。而且省心!

网友:
双绞线会受线的长度而影响,那么同轴电缆呢?

网友:
这个还是要实地测试,具体多少米写书的人估计都没有做过

网友(2013-01-01):
应该是1000米吧

网友:
我就知道网线不能超过五十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M以内 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就是的 我一般给别人也就是80m

网友:
这个问题待定!我今晚要拉一条150M的线,到时候有什么区别,和问题我再发表评论

网友:
其实网线500M也可以有数据流通,但是通讯质量就大大跌下了。。。

网友:
95一箱的线,拉了70m,用的是垃圾tenda的4口有线路由(最便宜的且集成的网卡口只有1236-4根针),主机用的是集成网卡,自适应100m毫无压力。。。

网友:
要看线的质量,广电专用线也在140米左右,长了就连不了网,差线更短

网友:
我曾今拉过一条130米的网线 用的是100 元意向的普通网线 当时拉完后能上去网 把但是把网卡设置成10兆半双工模式 后来 大概能用了半年吧 就经常出现正在连接 要不就连不上 估计用好线没问题吧

网友:
线材的影响很大。好的线材拉150以上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最远120米,也有80多米就丢包的
跟网线质量有很大关系
上线接的设备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2013-02-03):
大于100m其实也没事,当然室外线最好,这是我实际经验,我在宽带公司干过,长城宽带

网友:
网线最长拉过110米,再长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
我用很一般很一般的网线,100米没有一点问题,那种3元一米的网线就更不用说了,只能说100米是非常保守的一种 说法了

网友:
理论值有理论值的道理,商用建议严格依照此标准,民用为了节省费用可以适当延长

网友:
这个没什么标准,主要是网线质量不一样,有的可以超过100M,有的60M就不行了,要是远了,还是用好网线,不要超过100M为好。。。。。。

网友:
这个没什么标准,主要是网线质量不一样,有的可以超过100M,有的60M就不行了,要是远了,还是用好网线,不要超过100M为好

网友:
在实际工作中,100米以上的就几乎没有信号了吧。可能是我们公司用的线比较差

网友(2013-04-22):
如果想在拉长点可以增加一个网络分支器就可以了

网友:
质量不是很差,不要和电线走一起,120M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吗?用一条1M的网线可以识别的到,也可以上网,怎么接了条30M的网线就不行了。直接打X。有时能连上。但是的打感叹号的。网线换了几根,猫。路由都换过。电脑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上次我就截80M测试了下,没有丝毫问题,估计120米都没问题

准确的说最多是120米,还是要分网线质量如何了。差的还不到100网速各方面都有问题。可以加个交换机

网友:
正常情况是100米,看网线的质量

网友(2013-05-24):
长距离网线,不如用光纤。

网友:
是吗我的130米试过无问题

网友:
其实质量再好的网线,超过50米就该加hub了。

网友:
普通的网线试过60M就联不上的,带屏蔽的上过180M正常上网,远的就没试过了

网友(2013-06-30):
自己用,简单点,不要超过50米

网友(2013-08-26):
120多米,无氧铜网线,正在用,没感觉出网速有影响.

网友:
自己用,简单点,不用太长

网友:
这个要实践的,经常做的网线200左右,100m工作,没有问题,最垃圾的网线80m以内

网友:
看线材质量,实测有些线材刚布线时可以超过200米都不奇怪,实际应用还得考虑线材老化,100米是一般综合布线参考值,有些网线,一、两年后100米都有问题——此时用普通简易测线仪测试是全通的,用分析仪就不知道了——高级货一般人不会有——不过电脑都连接不上(部分把网卡设置成10M速率还能连上)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网友:
比较同意楼上的观点,主要看材质。

网友:
我家的70米,可以用。

网友(2013-09-25):
远点 就用好点的线呗

网友:
还是不要太长了,影响网速。

网友(2013-10-27):
我用全铜带屏蔽的线,芯要粗

网友:
不能用电阻大小来衡量

网友:
一百米是说理想的状态。。。。。。

网友:
超过50就不好玩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