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卡的问题

楼主(2012-01-04):
  笔记本AC97 声卡的问题, 声卡芯片4205-KQ 可以换4297A-JQ EP的吗 ?

网友:
这个问题还不知道,去官网下载就行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驅動問題

网友:
   先感谢两位的热心帮助!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声卡,系统做几次了,在做系统的时候硬件驱动检测里面也没有出现声卡。
   去DELL官网咨询客服,说是声卡芯片坏了,但是我在BIOS里面看是显示    Audio  Crystal 4205  有声卡的型号!

网友:
有的机器必须先安装主芯片组驱动,才能显示声卡。然后安装驱动就可以啦!

网友:
恩,谢谢提示,但是我已经试过了,现在打算换芯片看看!

网友:
建议你先刷下BIOS,再找不到再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已经换上了,可以使用!

网友:
215510133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520217

网友(2012-11-14):
声卡在哪里   什么样?

网友:
其实吧,有时候身边可以备一个USB接口的声卡

网友:
外置不响,插耳机也不行吗?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功放芯片问题,

网友:
声卡长什么样啊

网友:
怎么基本都是芯片坏!

网友(2013-01-07):
4205与4297能互换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