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DELL液晶,屏闪烁,在线等 呀

楼主(2012-01-04):
15寸DELL液晶,屏闪烁,看着头晕,其他显示都很正常,就是屏在那拼命闪,好像刷新率很低那样闪,电源板到驱动板,有14.5V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2-1-10 21:37):
已修复,是灯管问,换灯管后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A:
開關管換了看看。

网友:
灯管有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關管換了看看。

换过了,没用,。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B:
恢复工厂设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工厂设置看看

不行,试过了,我第一时间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显卡驱动正常么    再就是灯管

网友(点评):
不可能是显卡驱动的,日常维修液晶用的机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好像是灯管坏了

网友:
电源板有带高压的吗?焊一下高压包和驱动板的CPU试试,再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灯管吧!

网友:
点自动调整无效后,加焊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刷程序,什么灯管哦,明显的程序问题

网友:
先外接灯管试一下,看灯管试一下外接闪烁吗,要是闪就是高压或电源问题,如果外接灯管不闪,哪就是驱动板程序坏了,指的是屏认为驱动板发出模式不正确.

网友:
升压板有问题

网友:
换条好点的vga数据线试试

数据线常出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有的显示器用那种5块的vga线。看着很模糊,还有拖影的现象

网友:
用个免烧板换一下试试。就得用替换法实验判断故障。

网友:
换个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