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没有声音怎么办。qq好友消息也没有

楼主(2012-01-04):
电脑开机没有声音怎么办。qq好友消息也没有
电脑

网友:
youxiaojiao有没有小喇叭

网友:
好像是音量没开吧

网友(2012-03-26):
接触不良吧

网友:
具体点儿啊 这样怎么给你说

网友:
没装主板驱动?

网友:
有的要用官网的原装驱动

网友:
看有没有声卡小喇叭图标 声音调节 还有音响什么的

网友:
有木有装驱动,试试耳机有木有声音。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楼猪 是搞IT的吗?

网友:
右下角小喇叭还在吗?

网友:
声卡没有驱动或驱动不对。

网友:
这两都之间貌似没有必然的联系吧,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楼主也不回复看来是小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
音量静音 接口 驱动 或者外接设备坏了

网友:
LZ 这问题很好判定吧。。。检查驱动。。看下有快捷喇叭, 差耳机测,,,问题基本显而易见了。。

网友:
没声音找维修店啊

网友(2013-05-10):
声音没开 、 喇叭坏了 、声卡坏了 主板坏了

网友(2014-01-22):
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 是软件 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驱动掉了。下载个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装下声卡驱动。

网友:
先检查软件,再查硬件。

网友(2014-02-24):
重装声卡驱动

网友A:
没开音量、声卡驱动不匹配或音响问题!

网友:
教你一招克死所有病毒,上网不用防火墙,不看终身后悔

网友:
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