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电脑开机关机无声音。qq无声音。看电影正常

楼主(2012-01-04):
电脑开机关机无声音。qq无声音。看电影正常
最佳答案
丰收年噶
这系统的问题,换个,是系统的音频组建被掉了
电脑声音没了怎么办

网友:
这系统的问题,换个,是系统的音频组建被掉了
同意楼主:
5.0
lyn8943431
同意楼主:

网友:
声控没调好

网友:
你是不是有几个声卡的啊

网友:
你用耳塞试看有声音不,没有的话就可能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呀/笔记本的话刷BIOS就能好我试过/如果台式机的话上官网下个驱动驱一下如果不行直接换个声卡装上就OK啦/

网友A:
没有设置好再看一下驱动对不对

网友:
你打开我的电脑看看管理里面的驱动有没有,如果是有就在控制面板中看看声音调到哪里的,要不就在显示屏的右下角有个图标双击后,会出来对话匡,在里面找一下就行了。

网友:
重装系统 恢复主板出厂设置
同意楼主:
5.0
lyn8943431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注销系统重新进入就又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楼主还没说怎么好的呢

网友B:
音频组建? 什么东西 搞不懂

网友(2012-02-25):
系统问题,重装吧

网友:
LZ可以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主不说是什么主板,我认为和系统无关系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声卡驱动安装不正确,建议去主板官方网站下载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B:
看来重装系统是解决大部分问题的最好方案。。。

网友:
呵呵 还没遇到过哦 换个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重启下就会好的 还不行更新下驱动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