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B4液晶故障

楼主(2012-01-04):
今天外地客户发来个长城显示器,L9VB4的,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以为是电容坏了,拆机一看不是,电容全好的,把评线拿下来就好了,指示灯也不闪了,插上屏线就不行!不管插不插屏线我的都量了电压,12V 5V都有,平供电的5V也正常,不过控制的3.3V变成2.8V了!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换了一套板子点屏了,屏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2-1-5 09:59):
显示器已经修好,谢谢三楼的经验分享,很正确,换了12V升压电容就好!

网友:
看一下高压控制管有没有问题。3V电压偏电重点查这一种是否有短路等。

网友A:
驱动板12V升压小电容一换就行了/     我都遇到过好几次哩

谢谢楼主,显示器已经搞定,换了12V升压电容就好了,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我看错了,不插屏线点控制是5V,插上屏线控制没了,按开关没反应,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12V升压小电容一换就行了/     我都遇到过好几次哩

谢谢了,下班了,明天再弄吧!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你先判断供电的波形有没有杂波,还断开高压板供电试一下,如果供电没有杂波,也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是驱动板了,如果电压再跳,你测一下1117-33的3.3V有没有跳,如果跳的话,就把他摘掉,然后外加3.3V看看。如果还跳,就吧1.8V的摘下来外加 1.8v如果还跳就是MCU了

网友:
试试控制直接飞根线到屏上,用屏供电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判断供电的波形有没有杂波,还断开高压板供电试一下,如果供电没有杂波,也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是驱动 ...

谢谢,刚上班!我现在去试试!

网友D:
插上屏线电压没了。那估计屏板电路上面有短路了。查屏板上面的电容看看哪一个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插上屏线电压没了。那估计屏板电路上面有短路了。查屏板上面的电容看看哪一个短路了。

我换套板点屏了,屏是好的!谢谢了!这个显示器修好了,换了个12V升压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刚上班!我现在去试试!

不用谢,应该的,同行间就应该互相合作。

网友:
真的换12V升压的那个电容就好,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还有这问题!

网友:
我一般怀疑一个地方就直接换掉。

网友:
驱动板12V升压小电容,大哥,12V还需要升压吗?本身就是12V直接输入呀?到底是哪个电容呀,指导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换套板点屏了,屏是好的!谢谢了!这个显示器修好了,换了个12V升压电容就好了!

换了个12V升压电容,到底是哪个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换了个12V升压电容,到底是哪个呀?

就是程序板跟电源板接口旁边那个电容!好像是220UF16V的电容,我换了个470UF25V的电容,你家电量一下就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程序板跟电源板接口旁边那个电容!好像是220UF16V的电容,我换了个470UF25V的电容,你家电量一下就出 ...

那么换高压板上的12V电容也是可以的吧,你说的如果是换的12V滤波电容的话,这些12V滤都是相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么换高压板上的12V电容也是可以的吧,你说的如果是换的12V滤波电容的话,这些12V滤都是相连的。

我到没试过,不过估计不行,它是程序板上的12V电容滤波不好,换了高压板的程序板上的电容不还是滤波不良么,要换也得换故障点的啊,高压板得电容没问题换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到没试过,不过估计不行,它是程序板上的12V电容滤波不好,换了高压板的程序板上的电容不还是滤波不良么 ...

但是我看了一下,驱动板上的12V电容和高压板上的12V电容是是相连的呀?其实就是变连在一起的

网友E:
它是程序板上的12V电容滤波不好,是不是+12V插头旁左上的一个电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换高压板上的12V电容也是可以的吧,你说的如果是换的12V滤波电容的话,这些12V滤都是相连的。

麻烦大哥说一下到底是哪一个电容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它是程序板上的12V电容滤波不好,是不是+12V插头旁左上的一个电容呀

是的。你要是不确定可以加电量一下,就一个是12V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要是不确定可以加电量一下,就一个是12V电容!

是怎么量呀,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怎么量呀,不明白

家电以后表笔两头打电容的两个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家电以后表笔两头打电容的两个角!

有12v的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电容吧,谢谢了我看看,不行再问你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12v的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电容吧,谢谢了我看看,不行再问你们。

对的,这个显示器的程序板我记得是鼎科的通用程序板,整个板子上就那一个电容电压是12V的!我全量过!就1个是12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的,这个显示器的程序板我记得是鼎科的通用程序板,整个板子上就那一个电容电压是12V的!我全量过!就1 ...

谢谢你,大哥服务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大哥服务周到。

客气了,大家共同进步!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