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显示器一闪就黑了

楼主(2012-01-04):
一台15寸清华同方的显示器 通电 4秒钟后亮了一下就黑了 (不正常的亮 感觉有波纹一样)  有待机画面在移动接VGA线也没有反应 拨掉灯管 接vga线 也只有待机画面 12v 5v 3.3v供电都正常的~~~~ 搞不清是高压板还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拆开看,测灯管  看看有爆电容的没

网友:
拆了吧 先测高压板 在测灯管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一般为高压部分的5707坏。

网友:
测一下灯管 和电源一体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见过几个类似的问题,应该是哪个电容或者电阻出问题了吧,试试看。。。

网友:
你拆机换自己的灯管测试高压板吧,确定下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这个故障都是这两个地方引起的,高压板一般都是电容鼓包或者4606坏了,灯管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板,看能正常点亮不

网友:
液晶显示器 很好修    没有基础很不好修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

网友:
找个高压板点一下灯管就能测出来 是哪坏了  感觉驱动板也不理想 怎么显示还有波纹 是不是供电滤波不好 也查一下

网友:
灯管是好的 原来的是3合一的电源板 通用板只有12v 5v 没有3.3v 2.5v  改不了了~~~ 从1084上飞个线也不行 驱动板上电源接口定义
1 2 不知道 没电压
3 4 5v
5 6  3.3v
7 8  GND
9 10 2.5
11 GND
12 12V

网友:
找根灯管测试下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