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

楼主(2012-01-04):
今天接到兄弟电话,说电脑安装个软件不行,叫看看,走过去一看是安装一个无线网卡(台式),用光盘安装,第一步可以了。可到了第二步就不行了。郁闷。最后我给改个XP系统,一装就OK了。请问这是为啥子呢?

网友:
没有win7的驱动吧

网友:
不是Win7下 的驱动。导致工作不正常、、下个Win7的驱动试试、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安装不到就系你那块网卡无驱动啊。要上网重新下载一个win7驱动就可以啦!

网友:
驱动不行吧,原装光盘不行的话就驱动精灵试试不行的话就XP吧

网友:
你自己都每驱动吗 你自己都没驱动盘?

网友:
很简单那个东西不和win7兼容

网友:
去下个自由天空综合驱动包WIN7/32位的。基本都可以搞的定

网友:
对的WIN7就是不兼容,最后改XP就可以了。不知道这咋个办,下载驱动是行不通的,因为都上不了网

网友:
你可以装个有线网卡,用驱动精灵自动安装无线网卡驱动

网友:
驱动问题,看好支持WIN7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上不了网,咋个装呢?

你先装一个有线的8139网卡,不用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装一个有线的8139网卡,不用驱动的。

不时呀,是这样的,他本身就是不要给钱,盗人家的宽带,你说咋个装呢,师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时呀,是这样的,他本身就是不要给钱,盗人家的宽带,你说咋个装呢,师傅。

蹭网的啊。。。无线网卡拿到能上网的机子上,驱动精灵找到,copy 到他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蹭网的啊。。。无线网卡拿到能上网的机子上,驱动精灵找到,copy 到他电脑..

你还别说,那里除了手机能上后,其他都没有带去呢,

网友(2012-02-09):
LZ真幽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