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不跑码有什么思路?

楼主(2012-01-04):
各位大哥,不跑码有什么思路?

网友:
你要是能判定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看总线 BIOS 网卡 IO 桥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5.0
CQHMX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网友: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供电、复位、时钟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你要是求助的时候说: 主板供电全部正常,时钟都正常,复位都正常,问不跑码,大家还是能发表点看法的,你啥都没说,你还不如干脆问,主板坏了,啥整呢?
同意楼主:
3.5
viosik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
没说清楚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
供电,复位都有

网友:
太笼统啦,无法回答

网友:
无法回答!

网友:
首先查供电、复位、时钟

网友:
先换CPU 内存,然后主看时钟

网友:
去本论坛搜"主板不跑码检修思路",l里面有几篇文章看看对你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