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W360E没有声音

楼主(2012-01-04):
神舟笔记本W360E本来是好的,重新装系统 ,可是喇叭没有声音,插耳机没有声音?驱动是对的,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如果原来是好的,那就按软件来吧     驱动有时候不好说的     再换个系统    如果再装 还不行   再测喇叭接口有没有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