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50S好几台使用正常时突然出现输入不支持同时图像模糊

楼主(2012-01-04):
新的安装系统时没有问题,就是使用一会突然会出现“输入不支持”,提示窗口飘来飘去的,图像显示仍然正常,就是突然有点模糊。重启电脑或多开关几次显示器也会正常。

售后只会告诉你说是主板VGA输出口的问题,但是换一台AOC919SW上去就正常。

新的,好几台都有这问题。主板是梅捷A78M3主板,集成显卡。

看大家有没有见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刷新率有沒有調到60?

网友:
换根线试试。

网友:
刷个驱动程序试一试吧

网友:
厂家发过技术通报经分析为显示器Scaler IC架构bug,属设计不良引起。更新程序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

网友:
我有编程器,就是没有程序。请问你有程序吗,可以传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