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5K2T曲折维修

楼主(2012-01-04):
    SONY   5K2T客户送修    报故障开不了机!拿掉电池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触发电流直接上0.89,1.2,1.4停止!
    和客户说留这儿吧!晚上拆机,打各电感阻值都正常,电压没有发现问题!把内存拔掉电流一样!心想是CPU没有工作,但是,手摸有温度的呀      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有BIOS问题的      于是刷了BIOS结果故障依旧, 好吧!没有招了   一步步修吧 !测CPU-RST1.05正常!想到是后面的问题啦!测总线上的AD线,可想而知,浪费了多少时间!第二天刚上班,心里还在想着是什么问题呢?无意间翻看图纸发现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没有量!    就是REF!      迅速找到CPUREF测为1.2V.心中大喜,原来是CPUREF的分压电阻掉件了!补上,电流跳变正常了,亮机!

网友:
有时候灵感就是一瞬间的事。。今天修了个进水的IO坏了。。量到了IO的RST没有了。被IO拉低了,,第一次修好进水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