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放的时间久没用就花屏

楼主(2012-01-04):
我2张旧电脑上的显卡放了很长时间。大概2-3年没有。最近拿出来搞下。2张显卡都花屏。之前都是好的。我把显卡用酒精清洗干净了。接电脑上就花屏。用软件测试了。都是显存通道错误。望高手来指导下。这是什么故障呢?难道是显存颗粒或GPU故障。还是电路故障。

网友(点评):
同意,氧化了,加焊下

网友:
不说两年了,我留一个月左右有的显卡都会花屏的。

网友:
可能静电引起显存芯片坏了。

网友:
显卡芯片锡珠氧化或者显存的锡朱氧化造成的

网友(2012-02-17):
很常见

网友(2012-01-04):
那照你的意思就是GPU和显存颗粒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显卡芯片锡珠氧化或者显存的锡朱氧化造成的"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鉴定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卡好几个了。有时候店里面测试好的。人家拿回去上机就说花屏结果拿回来测试上机确实也是花屏。加焊芯片。显存也没有用。

网友:
激活一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楼上如何激活?

网友(2012-02-17):
有可能保存不好 有掉件?

网友:
我的GF MX-420-8X放了几个月就花屏,S3 375放了几年坏了,都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