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新手问题

楼主(2012-01-04):
今天看到一个电路图三极管的B极和C极相连,可是按照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C>B>E,这样的设计有啥作用,还有他能导通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点评):
您把图发上来看看,才能分析呀

网友:
当作二极管用!!!!!

网友:
当二极管用?就这样吗?没其他的说法吗?

网友:
已经上图了,帮我分析分析看。那个信号是和南桥相连的。

网友:
这样连接是为了当5V电压消失了,拉低3V SBY电压至0.1V,如用二极管就达不到0.1V,只有在要求很高的电路设计才用的到这样接法的。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还有相当于二极管作用,或者,可以作为大功率的二极管来使用!这个电路使用着个管有2个作用:1、没5V的时候3V拉低到0V,2、它可以承受大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