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宽带经常性掉线

楼主(2012-01-04):
办公室宽带经常掉线 然后一会儿又自动连上 请问是换猫还是换路由器啊

网友A:
哥们你的技术提这问题绝对是想混分

网友:
请问是 一直重复这样的 吗?

网友:
本地连接上了吗

网友:
没得话那就是锚坏了

网友:
同意一楼的

网友:
先问下电信或者什么网络哪里出问题了吗,不一定是猫和路由器的

网友(2012-02-09):
我的以前是换了路由器。好了

网友:
去掉路由器,用部电脑连接猫拨号后看看如何,还是常常掉线那就可以怀疑猫了

网友:
大部份是路由有问题
  问个问题,我发帖老要验证码,要怎么作才不会有验证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技术提这问题绝对是想混分

我也是这么看的   基数那么高  这个问题是  医生的小儿科吧

网友(2012-08-09):
你可以连接以后,用com   ping外网,ping上了就不要关掉,这就可以了  我在家就是这样的

网友:
同意7楼  这个还真不好说 也许是电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