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2-01-04):
各位高手帮帮忙看一下开机灯管亮一下就黑了
现在从哪里进手

网友:
测测呗,不行就改高压板~~~

网友:
可能灯管坏或者高压板坏了

网友:
先换高压板不行换灯管呗、??????/?/?///?//
\哈哈哈哈

网友:
用通用高压一灯的,一个个测灯管。若灯管好,用通用高压带点亮屏。还依旧。就是电源板。还有开关对地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这是因为有这么组线所以不知道怎么改通用板
在板上有3根14V一根6V

网友:
先换高压板再检查灯管!

网友:
这就是一个高压条,试试查一下芯片,去了保护试一下

网友:
如果我把所有芯片換掉會不會好呢?[

网友:
排除灯管故障、看看是什么芯片。找PDF看原理、找到保护脚。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
那4个复合MOS管   应该是  4606吧    查一下  就行了。。。

网友:
哇 你們說的 都是抽像說話

网友:
换高压板啊

网友:
先换一套 找出哪里的问题   再去修这一点  一个一个去查。。。会有奇迹出现的。。。。

网友:
你真的是新手上路哪  ,通用高压板  ,就三条线了 ,一条电源应该知道吧,一条地知道吧,一条是开关的知道吧,你把电源《12V》线,跟地 ,接好  应该是知道,另外那根开关的就接(你用万用表测你显示器驱动板那一排,连接你高压板的那个插口,有一条线是控制高压板的开关的,5V,你关掉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的时候,那个5V就没有电压了,你打开显示器电源接电脑主机信号时,就有个5V的电压)这条线,其他线不要管它,希望能帮到

网友:
外接灯管 看下哪一边的有问题 重点就查那一边的  MOS管 还有高压线圈 对比下阻值有没有不对的
实在找不到 就换高压板咯

网友:
测一下黑后的主要测试点电压,以确定是前级不正常还是高压部分不正常。

网友:
你得先排除灯管故障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你可是先改个高压板试试的  如果还是一样的话那就是灯管了

网友:
接3跟线啊,供电接保险上,肯定是供电,地线不用说吧,开关,出去地和,供电,一个一个试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板试灯管,灯管好就换高压板

网友:
这么简单 楼主没有点灯管的工具吗? 测一下就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线圈的问题,就是二端方的黑的那二个

网友:
测过灯管是好的 就换高压板吧 方便快捷  一个地一个供电  一个开关  一会就搞定   马上就让他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