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完成不亮机

楼主(2012-01-04):
杂牌主板跑马,代码跳了7到8次,跳到00不显示,显卡换了还是不行,用集显也还是不行.
为什么呀??????

网友:
刷BIOS 嗯嗯

网友:
应该过了呀,是不是你的显示器不行呀。。。或没接好呀。。。

网友:
一般好主板诊断卡是不会跳到00的,跳到00,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错,好多主板会跳00的!有些是FF@!

网友:
工包的板子坐下桥试试呗

网友:
仔细的检查下供电和信号流程。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换诊断卡   重新测试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啊

网友:
显卡供电时钟是否都满足!单桥的考虑虚焊!

网友:
插个小喇叭 听下有没有开机自检  自检正常刷BIOS 查VGA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