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修主板,曲折的经历。。纠结的过程。。

楼主(2012-01-04):
今天闲着无事。。。。在一堆板中找了一块主板出来修。。。看着成色不错。挺新的。。。。。
废话太多了。。请主角上场。梅捷Y780L主板

首先目测外观。。发现一下管被烧掉。看图吧。。

小问题啊。。换掉就好了。。。(问题大着呢。。会越来越多的)。。
二话不说。。先干掉。。打值。。靠。。还是短路。。晕了
MOS管全部干掉。。结果还是短路。。。没办法了。。再拆PWM芯片。此芯片型号是:BD-BH
果然好了。。不短路了。。。月饼大神说过。。。BD系列的可以通换。。。
经过20分钟的艰苦寻找。。终于在一华硕主板上找到一个BD-CB的QFN封闭的芯片代换上去了。。。。

满 以为现在可以好了。。。其实故事才刚刚开始。。。
上电测试(其它部分都测试过了只有内存电压偏高,有2.0V电压,都正常),不跑码啊。。我。。郁闷中。。。

先测VCORE吧。。什么?只有1.12V。。正常值是1.55V。。。怎么这么低啊。。。

维修陷入了困境当中。。。
没办法。。只有祭出俺的维修神器。。。。
现在请维修神器上场。。。。

补充内容 (2012-1-12 14:05):
续集在45楼。。。不管修没修好。一定要有结局

晨翔电脑 -5 发这样的贴是来骗分吗?要不就发完整,要不就.

网友(点评):
LZ的下文没有了 ?版主也给你分析,另外你讲明天。现在是几个明天了!害的我从一楼看到底楼。再不发就扣分了!

网友:
先测每一组MOS管的控制波形。。。上管波形如下:

下管波形如下:

哈哈。。终于找到李鬼了。。。跑得脱马脑壳。。
其中一组G极无波形

也无控制电压。。奇怪了怎么无波形其它的还能工作。不管这么多。。先查原因.
从MOS管控制极开始追线。。经过一2.2欧姆电阻直接进PWM芯片了。。
下载BD-BH资料此芯片型号为:RT9605BPQV。
详见引脚图:

引脚图出来了。。但是没有主板的PDF资料。只有参照其典型应用图了
上图:

很明显。。根据图中指示。。。其中一组无控制输出。。。。当然是要查它的BOOT驱动电压了。。
嗯。。没有。。?我再查。。李鬼出来了。。是一个2.2欧姆的小电阻断开了。。
再查。。经过一个二极管直接到CPU。8针12V供电脚。。这下查出来了。。
先换掉。。。
我再次晕倒 在地。。VCORE电压依旧未上去。。全部MOS管的波形全部出来了。。。
维修再次陷入困境。。请求高手指招。。

补充内容 (2012-1-12 13:05):
今天终于可以来把此贴补完整了。。在此谢谢关注此贴的朋友。。也感谢给我帮助的朋友。。。只是扣我分的朋友有点不厚道。。我不欢迎他来看我的贴。。

网友(点评):
上管波形有點異常...

网友(点评):
兄弟,上管的你说是下管,下管的你说是上管,你真糊涂,还是假明白

网友: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占楼,好回答问题)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有点意思

网友:
看着看着才发现还没有写完呢,等楼主的精彩讲解!

网友:
占层欲听下会如何峰回路转

网友:
真是服了,这么简单的故障还卖关子,浪费我时间查看在眼里,本来还想帮你加点分的,算了

网友:
支持版主号召
哇,版主到底是版主,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拜师了
我还没写完。。版主。。你好快哦。。

网友:
专等楼主下回分解

网友:
我有一次修同行修过的板,CPU供电MOS管击穿了都不会修,后来修好CPU供电上CPU开机了,正准备测试,发现NB供电上MOS管焊盘的锡都融化了,而且冒出白烟,大事不好,断电再开机,NND  CPU干掉了 用示波器一打下管G级无POWER脉冲信号,换了PWM芯片OK了,有些半桶水的同行真是害死人,修主板20我低于30看都不想看,哎,价格战啊,何时才能停止!搞维修的兄弟们啊,我们都不容易啊,靠技术吃饭的,希望从意识上改变现在的现状,我们的技术也是花了心血和成本的,不能贱卖啊!

网友:
低价格低服务的现状应该大家一起努力改变
有同感,支持!

网友:
是呀是呀,现在这价格都是些自己人把它给做烂了

网友:
真会吊人胃口,时间宝贵赶快分解下文吧!

网友:
维修陷入困境。。明天再继续攻关。。

补充内容 (2012-1-12 14:13):
后续进度在45楼。。敬请关注。。。不管如何都要有一个结果。。大家放心

网友:
写完再发上来嘛,好文章我不会小气的,该加分的加分,该给精的就给精,这样写一点发上来,我只能认为你是在调大家味口

网友:
最重要的没说.........吊胃口啊.....

网友:
呵呵,这种板都这样,内存电压都高,我有快内存电压2.3V,但是不烧内存,我晕死!

网友:
占座听下文。猜一下PG不对,或BIOS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VCOE电压是正常的,AMD的CPU电压相对低一点,在1.1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下回的分析最好也是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浅浅的问下你是怎么识别BD-BH芯片型号为:RT9605BPQV
望能帮忙回下!谢!

网友(点评):
找月饼 ,,,,有那份资料

网友:
学习了,不错有两把刷子

哈哈~~
没下文也能学习吗??

网友:
超简单的故障 只是废话超多 还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