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吧精灵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01-04):
一台电脑拿来叫装系统,开机蓝屏,装好后还是一样但提示什么修改密码的,后来才知道有网吧精灵,我换了一块硬盘也不行还是提示网吧精灵,装不了,主板上只有一块显卡 没有其他什么还原卡之类的东西,我本来想用U盘装结果在硬盘启动里看不到U盘就用光驱装的,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弄这个网吧精灵能好我试过还原的是不行的,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进入BIOS,在后面有个电源设置把,一个NET??的关掉就行了

网友:
把bios里的还原功能关掉

网友:
直接入精灵先卸载再装系统

网友:
开关在bios里面。。呵呵

网友A:
有预设管理员密码,那你进去关闭或进BIOS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预设管理员密码,那你进去关闭或进BIOS关闭

进去怎么关闭,进BIOS又怎么关闭

网友:
不是写着开机按home键进管理界面吗!!能进不?能进的话就可以直接改了!

网友:
先卸载还原精灵在做

网友:
哈哈就这都难到楼主了

网友:
好高级,入侵到bios里面了

网友:
开机按住HOME键,进去了就把它弄了,再装系统

网友:
bios清零可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