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马到01 在过 5 6秒 就掉电

楼主(2012-01-04):
主板跑马到01 在过 5  6秒 就掉电 来时 说他们那里的电然线 把猫都烧了 主机把 电源显卡 都烧了 现在就是开机 就显示 这些字母  在线等

   就是到这里 停 1  2 秒 就关机  不插内存 不掉

补充内容 (2012-1-5 17:01):
还有就是 这个强行开机 就不跑码了 供电都可以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不晓得、进来等待答案。

网友A:
你着主板不要修了, 换板吧!

网友:
英文水平1级  不懂

网友:
放电试试  提示不太清楚

网友:
什么 东西啊 看不清  一般USB出错会引起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着主板不要修了, 换板吧!

  修了 是不是会不稳定 用不了几天就会坏

网友:
能拍个清楚点大点的图不,看都看不见

网友:
还是换板吧,这个不好修

网友:
像这种板   很有可能修了都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U口好的坏的

网友C:
兄弟工控机的主板要原装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工控机的主板要原装的内存

工控机 是什么   这个是HP  内存我在其它扳子试了 可以开机 认内存

网友:
恩是的。必须原装内存找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 是不是会不稳定 用不了几天就会坏

是的,因为看你说的情况,估计主板修好了,还会有后遗症的!

网友D:
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刷一下BIOS试试

软刷 不了 硬刷我没工具

网友:
不怎么看的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和华硕的板子一样?

网友:
看都看不清,咋帮你啊,上火

网友:
是烧了主要的芯片吧

网友E:
呵呵,和我昨天修的一块华硕M2N-MX SE问题很相似
COMS CHECKSUM BAD   这个提示一般更换电池或插电池周边电路或跳线
USB device over currene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t down afeer 15 seconds这个意思是USB超出可用设备 us跳线调节一下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这块主板废了我不少事。开始还没有提示。根本不卡机的,晶振也测试了一脚2.4V  一脚2.6 问题不大。后来判断电池和音频口不正常。万用表一头接电池。一头接网卡 COM  键盘USB电压都2.9不掉,只有接声口就从2.9一直掉到没电。直接去掉,就上电测试,就出现显示器上边的英文错误提示,然后又把原来的声口换上既然好了。真是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和我昨天修的一块华硕M2N-MX SE问题很相似
COMS CHECKSUM BAD   这个提示一般更换电池或插电池周边电 ...

   谢谢我也按你的思路 也来查一遍 看看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