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条子导致开不了机

楼主(2012-01-04):
845芯片组的老爷机
前段时间买了两条512MB的DDR400的条子,开始用着挺好的,前两天突然花屏了。后来发现有一个条子只要插在主板上,无论哪个槽位,都会导致开不了机,具体情况是:
开机键按下后能听到主板上蜂鸣器滴地一声,这跟正常情况下是一样的,
但是在本应该检测内存大小的那个地方停住了,更无法进入bios
不知道是神马问题啊,求解释!

网友:
显存坏吧,把BIOS电池拿下短接一下

网友:
热键能不能用  不能用的话在班子上清下COMS   不是的话在换块内存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就换吧  845  太老了 不行了 换了吧

网友:
有一条内存有问题呗。换了把

网友:
只插一根条子试试,,再换另外一根再试。。

网友:
那根内存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内存或内存插槽有问题!!换着拭一下哪个/条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已经确定是有个条子坏了,只要不装这个条子机器一切正常。
也不知道是SPD坏了还是颗粒坏了

网友:
好古老的机了,坏了不正好可换新的吗?

网友:
这问题不用说吧,明显的问题,估计是有个颗粒有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年终奖太悲剧,看来想买新的都买不来了
反正也没看到芯片明显烧毁等等现象,正尝试补焊。
顺便附上一张DDR条子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