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用4502代换P610

楼主(2012-01-04):
三星740N  高压不亮 打开后 有电容鼓了 换了电容和保险后 试上电 爆了一个25V1000的电容 给检查8脚直插P610的两脚阻值有点偏小 P610是N加P的双沟场管  不太容易找得到 想到了4502  也是个N加P的双管子 只是P610 个头大 是8脚直插的 4502是8脚贴片的 他们的参数差不多30V  10A左右的电流 用电容上的脚 把它们的脚一一对应 连上试机 能亮了 兴奋不已 发个图 给大家看下

补充内容 (2012-1-5 11:2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我想代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松树说散热问题 散热片是原先P610上的 我多拷机下 看会不会发烫

补充内容 (2012-1-6 13:26):
散热 我测了1小时  温度温温的 不高 没问题的  代换成功

网友(点评):
4502的漏极加铜的散热片会好点。这个功耗比较大,时间长了怕受不了。

网友:
高手,就是看散热把!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会烧掉  换板吧

网友:
如果楼主给客户保修一个月的话,应该没问题的。这种类似的推动管,我用的是P610直插式的。

网友:
散热杯具了

网友:
可以贴个小铝片

网友:
不烫就基本OK了,LZ技术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