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有那位可以告诉下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2-01-05):
请问各位师傅,有那位可以告诉下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
芯片上第一行打的是 D312   第二行打的是 0916(应该是生产批号)请有知道的师傅们告诉下,谢谢!

网友:
是那个板子上的,没电路图吗?

网友:
有的像USB口供电IC

网友:
恩,没有电路图,有知道的十分吗?

网友:
中间的两个引脚,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应当是二极管吧!!!打一下值看看

网友:
箝位保护吧,里面貌似俩二极管,楼主测量确认一下

网友:
是 二极管   没错
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型号

网友:
自己找到资料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