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给看下这个芯片?

楼主(2012-01-05):
麻烦帮忙给看下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
芯片上第一行打的是 D312   第二行打的是 0916(应该是生产批号)请有知道的师傅们告诉下,谢谢!

网友:
这芯片貌似很难找

网友:
是不是连接USB口信号线的?是的话通常是ip4220 esd保护用

网友:
如果位号是D开头,可能是双二级管

网友:
  这个块子。好像很少见。

网友:
建议去百度搜搜看

网友:
我猜可能是滤波器、稳压器之类的吧

你可以从电路图中看看它的连接关系再把功能推出来。

网友:
同意4楼的,多半是个复合性元件~~

网友(2012-02-11):
这个我知道,如果没错,是光电藕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