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图看不懂

楼主(2012-01-05):
电源14脚PSON被拉低后,就会开始供电,然后0.5秒左右后,就会发出PG信号。今天我看到一副图怎么是收到PG信号,我是新手,所以我完全混了。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呢。

网友:
ATXOK是由ATX电源发出,这我们所知道的,看图中ATXOK进入两个NOT Gate之后转变为PWROK,这是正确的,箭号应该是画反了。

网友: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
很多图纸上的箭头都画反了的,你只要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
哦,谢谢各位,我就说怎么方向是这样的,原来图纸也是有错误的。

网友:
同3楼  的一样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not gate 是啥东西……

网友:
學過digital logic嗎?有學過會比較容易了解。NOT gate的意思就是把高電位變成低電位,低電位變成高電位。

网友A:
就是与门和非门吗?这种电路是不是用来延迟的?个人感觉似乎完全没必要用。

网友:
必要过分相信图纸的箭头。有时候箭头是乱的。你只要知道那个PG是电源延时发出 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与门和非门吗?这种电路是不是用来延迟的?个人感觉似乎完全没必要用。

没错,是非门,我学学的不是叫非门,因此我直接用英文表示。
这并不是为了延迟信号而用,查datasheet,可知这颗是枢密特触发器,枢密特触发器的功能最重要的就是波型整形、抑制弹跳、噪声等,但是过一颗枢密特触发器,信号会反相,因此需要再过一颗才可把信号转换回来。
怪了,這系統真奇怪,還出現點評,明明都沒去按到點評啊!算了,不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是非门,我学学的不是叫非门,因此我直接用英文表示。
这并不是为了延迟信号而用,查datasheet,可 ...

换句话说就是有滤波整形的作用,让信号更稳定,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说就是有滤波整形的作用,让信号更稳定,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没错,正是如此。保持电压准位确定,避免准位乱飘,造成系统错误。

网友:
图纸正规的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