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IBM T30问题

楼主(2012-01-05):
我这儿有台IBM T30的机器,一插可调电源,电流显示2.1A,但有3V和5V,没有1.8V,按开关无反应,开关处有高电平!静态测的电池供电的电感阻值有500多,而且测电压有0.8V左右的电压!求大伙给个思路!
求助

网友:
有没有接电池啊,怎么待机电流那么高啊,如果没有接电池待机那么高肯定短路啦,摸摸芯片应该会烫的,

网友:
待机电流吗? 如果是待机电流的话。。。就是高了

网友:
我摸着板子,也没有发热的地方呀.

网友:
你应该是装了电池吧

网友:
u电源芯片虚汗了

网友:
插可调的时候把电池拔下来,, 然后再看电流。

网友:
2.1A,如果没插电池的话,就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