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问题,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1-05):
一块映泰的主板,开机无代码显示,CPU无供电,有时会跑码,但是刚跑就断电,无从下手,请大家帮帮忙给点经验

网友:
补焊CPU座,这是U座脱焊引起。

网友:
先拿刷子刷下座子吧

网友:
补焊cpu座子吧 不是换cpu cpu是AMD的吧

网友:
amd就是U座问题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加焊吧

网友:
遇到过补焊CPU座

网友:
加焊就好了应该

网友:
CPU无供电是否该查查总线供电和PWM呢?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会跟桥有关吗

网友:
不是座子的事 ,按座子也不行,是单桥的板子,做桥好了,AMD的,做好了桥提示bios出错,刷了几次才知道要把刷好bios先设置一下才能用,不然第一次能点亮,第二次就点不亮了,大家以后要注意哦

网友:
单桥空焊 通病了

网友:
怎么设置呢?分享下好不

网友:
应当是CPU底座虚焊!

网友:
建议您先找点资料学学! 因为这样的话,你学板的进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