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26寸液晶电视通病 LC26ES30B

楼主(2012-01-05):
故障现象:开机一到两分钟后暗屏黑屏,有声音,
解决方法:短接C709

短接后上机测试OK

液晶电视拆机 (高手不要拍砖,觉的对部分人有点用途)

拆掉所有螺丝

轻轻掀开后盖 注意开关按键上的链接线

背光电源一体板

主板
原创 www.hezepc.cn

网友:
不错 收藏了,有的也不一定是一样的问题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

基本没看到分析

网友:
谢谢楼主,到时候请吃饭

网友:
最好说下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
感觉好山寨。。。。把电容短路了不会烧别的东西??

网友:
是否高压板去保护?

网友:
LZ你就不怕短接了以后烧灯管或是高压板吗?建议还是换掉坏掉的灯管或高压元件....

网友:
lz给说下原理吧, 不可能这板设置有缺陷吧

网友:
大哥们 俺只是说了这是通病和解决方法  还分析什么啊 当然是去保护了

网友:
楼主解决清楚点,你这是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