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L,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1-05):
同行送来一块旭日C466L的主板,进水后超过一个月,这就为维修带来很大的麻烦,进水机,如果及时处理,一般都好修,但放久了,就会有很多的隐患。
        看主板上,没有很多的腐蚀痕迹,清理后,基本上还算是干净。待机电流0.04,有正常的3,5伏待机电压,开关上有待机电压17.5V,KB926QF B1上的32PIN 拉低后,没反应,电流一直在0.04A上无变化。U1的18PIN的PBTN_OUT#无高电平,也无信号变化,17PIN的SUSP#有固定的0.85V电压,不正常。待机时,应该为0V。换成尾缀是CO的待机0.02,但不触发,换同型号新的后,可以有指示灯亮,待机在0.03A,加至0.04后,不走,18PIN有3.4V高电平。PIN6,14分别相通的,与南桥过来的,PM_SLP_S3#及PM_SLP_S5#上都无信号变化。这是南桥接到PBTN_OUT#后应传至的信号,而未发出。因此判断,南桥801HBM故障。
        烘烤换。SB换后,触发电流变化稍大,但仍加不起来电,查发现是PU8 SC413没工作,郁闷了,难不成此芯片也坏?手头上还有,就换下,可以上电了,但电流一味的走高到1.31-1.52-1.69,这是不正常的,应该不会是短路,估计还是缺少电压,就再上电测试,PU8的1.05出来,而1.8未出。
         再查其未出的原因,发现出1.05时候,PU8的各个工作对应条件都正常,唯有1.8的对应工作条件缺少了一个EN/PSV1,此信号是经过PR124来的,而EN/PSV2产生的1.05既然是高电平,那么这个信号是低电平,就不对。顺查发现它是由U1的95pin产生的SYSON信号转换而来,这就确定了是U1的故障,虽然是才换的新芯片,还是有问题,立即再换一个,这下好了,正常亮机。
         还没高兴起来呢!再次加电,又如刚才的情况,再查发现SYSON又没有了。感觉U1太脆弱,还是再订购芯片。期间又查了其它可能存在的问题,都排除。再次换了新的芯片,又是只正常亮机了一次。就再次出现少电压现象,这次是少了1.05,加电要么不上,要么一下就达到2.3左右,为这个板子头都大了,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最终,难不成要放弃?那就赔大了,功夫,芯片,都是银子哦。
         继续查,不离不弃!这次的U1信号都正常。待机0.02,PU8的各个工作条件也都正常,可就是不产生1.05呢?这情形,只能再换PU8了,这次换上后,正常开机了。再试,LENOVO标示过后,可以有正常开机界面了。至此,告一段落,认为已经完全修好。整机装上后,才发现:光驱、硬盘、键盘都是坏的。无形的增加客户的成本,也压缩了我的收益。不理会,用别的代用测试一下主板运行情况,系统装好后,运行,新的故障又出现,不定时的掉电,真的做难了,进水的主板,这次给我的打击太大了,已经修到这程度,真的放弃,那我的投入,就打水漂!为业内同行的维修,费用加不上去,投入还很大,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暂时先放一放,原来用的是可调电源试机,这次换一下适配器试吧。这一试,可好,考一天机,也不再掉电,这让我想起,可能是我的可调电压有点低的缘由,才导致开机掉电。柳暗花明!
       总结这个板子:U1,U5,PU8,这几个芯片的相互关系,加之供电电压。看似简单,但查清,准确判断,着实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联想的这款主板,还算是比较新的,芯片不是太凑手,不判断准确,就没办法订购芯片,每次的订购周期太长,会耽误维修的时效。
       在此写出来,让同行朋友,遇到类似的故障,可以减少维修时间,少走点弯路。联想的这种类型的主板相似度还是比较多的,但愿对朋友们有帮助

网友(点评):
楼主水平高,耐心也好。维修真难做呵~~

网友:
哎。。笔记本维修。。。电路比做桥还便宜。。。。。可用的精力却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是 啊    维修东西  烦啊

网友:
不会看电路   一般 就是细心点检查下 ·

网友:
进水机现在都直接换板了,老机就劝客户算了吧,呵呵

网友:
进水时间长的还是建议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