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换完显卡后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2-01-05):
前阵接修一台机器,HP V3000 965 630显卡,开始故障是分屏。之前我修过一回,用了一年回来了。所以这一次我给他换了全新631,现在倒好,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PE,不管XP还是WIN7都是如此,包括安装也是这样。倒是能正常GHO系统,就是不能解压,一到XP介面就蓝了,报0*0000005A,现在维修动作:BIOS刷了,显卡换过两片了,北桥怕作的过程中出问题也重新加焊了。也对着图找了下,补了个R334电阻故障如初。现在就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补充内容 (2012-4-7 11:22):
此机刷BIOS后修复。

网友:
硬盘接口模式改没?改成IDE模式

网友:
冲电器换换看看,

网友:
进不了PE是有问题啊,挡在什么画面?进BIOS可以吗?调下ide硬盘模式试试,不行就装WIN7试试能进不?要不然南桥坏了

网友:
试试 硬装的WIN7看看   不要 GHOST

网友:
进不去 重新装系统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不行的话就测试下硬盘吧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 没用就换个硬盘 希望不要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