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S3L主板CPU供电问题。。反复重启

楼主(2012-01-05):
技嘉ga-EP43T-S3L 主板 接上CPU 或者假负载 就反复掉电重启。拔掉12V 4脚供电或者不上假负载CPU 就不重启。。测的电感 上CPU 有8.9欧 上假负载20欧。。什么不上就有900欧 求高手回答下什么问题 另外求CPU供电检修流程啊

网友(点评):
我也有一片,看来是通病!

网友(点评):
我已修好了!就是把主板放在BGA上用150度烤了3个小时。高兴呀!

网友:
大哥 冰天雪地裸体跪求啊!~

网友:
查下VID    看看 CPU座子 有没有针脚歪的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MOS管和主IC,控制IC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VCC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不加假负载重启不?

网友:
重点查一下给CPU主电源管理芯片PVCC引脚相连的2R2电阻

网友:
楼主加电几秒后断电自动加电?

网友:
看看供电管,及周边小无件

网友:
在开机瞬间量VCORE    和VCORE-POWERGOOD  看有没
如果没有  就修VCORE
有的话  可能是南桥温度保护出错  查查那条线
         如果不好查  你把VCORE-PG 通向南桥的线断开  不掉电了就是温度保护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