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老大,桥下的过孔点怎么补?

楼主(2012-01-05):
发题,如果要补的点是旁边有线的就好补的多,可点直接过孔,旁边没有线,而且也看不见孔,吸锡线那么细的铜丝都没地方插,是不是必须在PCB板上钻孔?
PCB

网友:
如果收得起钱.再想办法.所以修东东要小心为上.

网友:
刮开过孔接线就行了,最后上点绿油固定和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