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3,没有待机电流,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2-01-05):
顾客说别人检测过,是电源插口问题。

我拆出来看了下,电源口是通过一条线插在主板上的,量插口,有电压。

插上电源,电流表先是显示0.03,跳了两下,变成0.
量开关板连到主板的插座,第一脚有1点几的电压,直接对地短接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pc203没有电压,

网友:
折腾一两天,没有头绪。

最后才放电,好了。

这时候按键板排线第一脚电压是3.3v,pc203是18.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