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通电里面吱吱响什么坏了啊

楼主(2012-01-05):
通电我测量了输入有电,大电容也有320V左右,输出没电,就里面有吱吱的响,这是HP笔记本19V的原装电源适配器,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二极管会发出这样声音 的还有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会发出这种声音,不是嘎吱嘎吱,是一种好像硬盘指针转动的声音。

网友:
电源有问题了 潮湿或者什么的 。。。。但可以用 对吧 。。

网友:
应该有短路吧。。。。。应该是变压器。。。。电感在响。。。。。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拆开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