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1-05):
修了台进水的Y450,不上电,主板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更换8731后能开机显示,但是主板热了之后有时开机没有显示,正常情况下开机电流跳到1.3A能显示,不能显示的时候只跳到1.2A,请问下大家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不能显示的时候电流到1.2的时候屏会有一点点闪烁
主板
进水

网友:
另外能显示的时候开机的声音会有点卡。
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进水痕迹被清理了把!南桥的位置应该是C壳裸露的位置。我经常发现无一点进水痕迹的机器拆开南桥或者北桥后发现BGA焊盘和锡球都氧化严重。建议楼主尽快。在测试下去,故障就扩大了!

网友:
进水的痕迹都清理了的。
不能吧,这样我要把南北桥,显卡都拆下来再装啊。。。。。。

网友:
桥下面有水,重焊一下!

网友:
加焊了,还是这样啊。

网友:
先烘烤一下在试试!

网友:
觉得应该是桥片下面还没完全干透啊

网友:
把南北桥拆下来重新植。

网友:
修到了,重做南桥。南桥BGA上有渣滓在上面。

网友:
把南北桥拆下来重新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