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FK981-WT黑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2-01-05):
显示器方正19FK981-WT
电板板型号 L91C-X-1   JT198
  开机 显一下方正的LOGO 就黑屏了,
然后 我怀疑是屏灯管的问题,  所以就换上了我的外接灯管.
这时外接灯管一切正常发光一小时以上没问题.  所以判断是屏灯管的问题.

在拆屏之前,我想再测试一下屏灯管,于是,我拿了一个 内置12V 中友正高压4口

和2025驱动板 组成一个虚拟显示器,来亮这个屏上的灯管,看看正常不,以最后判

断一下屏灯管, 上电,结果灯管也能点亮,而且能一直亮也没问题.

现在我判断不出故障了,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总觉的楼主的问题阐述的非常含糊。这类问题灯管高压室常见问题。如果确定灯管是好的。那就是以下几个问题,开关被卡或者按键面板漏电,驱动板高压开启信号过低,高压板故障。

象这类故障大都是高压板和灯管。就这莫简单。按键有时也会,但是可以拔掉试试

网友:
对的,照楼上说的去做吧,一般都会解决问题的,看你说的,大多数都是高压那边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一般通用高压板的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差,先换灯管吧。

网友:
那什么都没问题了 修什么那
开关????

网友(2017-07-07):
应该还是灯管的问题,通用高压板是没有保护的,所以你接上含坏灯管的屏它不会一闪即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