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CM7 V2冷机启动困难(已修复)

楼主(2012-01-05):
       今天接送修主板,型号为“V星945GCM7 V2"故障现象为:”冷机启动困难,通常要启动好多次,偶尔才能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关机后如马上启动也能正常启动,但如果超过10分钟再启动,就不能启动“。
       接手后首先按着供电、时钟、复位、的维修思路,上诊断卡开机,复位灯常亮,测CPU供电无,其它内存、总线、桥供电均未发现异常,重点放在CPU供电上,测上管D极有12V供电,控制极无电压,故怀疑电源管理芯片"L6703",经大致测量,供电,EN等信号均无异常,故加焊管理芯片试机正常,放一边冷却待测,大约过了10分钟测试,故障依旧,曾在论坛中看过有说周边电容质量问题,所以对电容进行测量,发现确实有短路现象(重新整理下思路推断是不是冬季劣质电容电解液在低温下不能进行正常的化学反应,不能正常充放电或漏电等毛病导致CPU供电被对地释放掉了呢?)遂将周边7个电容换掉,故障彻底排除。此故障虽说简单,但我感觉很容易误入歧途,故写出与大家共勉。本人新手,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导!!!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就是滤波不良。导致CPU供电不稳定,CPU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差点理解成楼上的见解。。但是还是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
不错 分享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饼哥说的对 就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感觉电解质跟天气没关系吧,不过还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点评):
怕冷的故障,大多是电解电容不良

网友:
北桥供电滤波不良倒是遇到过!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首先就要想到电容,像你说的热机时正常工作,冷机不正常更确定了,一般受这种温度影响的两大杀手,一个就是电容,二个就32。768,所以是我,根据这种现象,我不会去测VCORE的工作条件,我会直接更换所有滤波电解电容,因为热机是正常的,如果条件不满足,怎么会热机正常使用呢,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就是滤波不良。导致CPU供电不稳定,CPU就不能正常工作。

早就听说饼哥大名/今天算是见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