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集成 新问题

楼主(2012-01-05):
     R400开机过LOGO就灰屏,裸板还是一样 外接也是不能进BIOS,大小写键没反映 ! 求助中。。。。。。。。。。

网友:
看看外接设备

网友A:
过了LOGO死机了。灰屏是VGA输出没了。我觉得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东西卡住了吧,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了LOGO死机了。灰屏是VGA输出没了。我觉得是显卡问题!

这个机子是集成显卡

网友B: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排除外部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BIOS试一下

BIOS 不行 , 我直接取北桥了

网友:
把无线,摄 像头,光驱和硬盘都拆下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 不行 , 我直接取北桥了

取北桥  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也是一样 ,USB 正常

外设还有声卡。网卡等

网友:
北桥问题吧,不过这种机器真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北桥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的BGA不行 ,取下来掉了两个点。可以确定为北桥问题了

网友:
GM45北桥飞线不好飞   而且还打黑胶了

网友:
诊出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楼主是否没检查仔细哦!  难道每次过完LOGO都灰屏?  是暗 屏 还是灰屏额??

网友:
掉点了,还能修好吗??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 弄北桥 先侧一下屏接口 看看 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