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蓝屏

楼主(2012-01-05):
新买的V470 总是蓝屏 进开机画面蓝屏   装的是WIN7  是硬件的问题吗? 换XP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2-1-6 11:31):
客户拿来的本来还想赚个系统80元呢,,,哎 哎,,最后让他送服务站了,
忘了一点,早知道从新分区试试了,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网友:
见习维客!应该不会是BIOS 的传输模式没调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他说XP和WIN7都蓝屏

网友:
进桌面蓝?报什么错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跟硬盘都有可能有问题,,二个检测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不支持驱动啊

网友:
如果WIN7和XP都是这样的话,考虑下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新买的还在保修吧   。。。

网友:
问问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是用ghost系统的话,在解压驱动时把显卡驱动勾掉就可以了,我也碰见过这种问题,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