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C440 有时无法启动无规律死机

楼主(2012-01-05):
有时在BIOS 进度条死机,有时在进入BIOS设置过程中死机。死机后键盘灯不亮

断开电源后有时主板的灯要等很久才会灭掉(灯亮的时候通电按电源按钮无反映)。

机箱面板的诊断灯有时是1、2、3亮,有时 3、4 亮,有时1、2 亮

有时启动正常后大致提示找不到硬盘。

请问是主板南桥问题吗 ?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我只想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的话 就报修

网友:
记得要给大家分享怎么解决拉

网友:
DELL 的主板质量还没那么差吧,但这种品牌主板果然不能以常理应之

原因就是CMOS电池电量不足,换了电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哈!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