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工作原理

楼主(2012-01-05):
1.在一块ok板在未插ATX时.南桥的CMOS电路在a:钮扣电池b:针帽c32768晶振都正常的条件下开始工作.保持着
BIOS修改数据.
2.当主板插上ATX电源(包插220V也插在电源上),ATX9脚SB5V待机电压即刻发送给主板上的待机电路使主板处于待机状态,同时ATX14脚ps-on为5V左右的高电平.表明电源处于待触发状态.
3.按动触发开关,触发电路开始工作,发出一个0V左右的低电平,使ATX14脚+5V电平中和,变成0V,电源全面工作,发出5V,-5V,3.3V,12V,-12V.
4.ATX全面工作100-500毫秒后.ATX8脚发现一个高电平的pg(pouer good)信号.发送给主板的所需匹配的电路.a:vco电源ic产生vco电压,b:时钟ic产生时钟,c:复位模块或门电路产生
复位.
5.vco电源管理ic在供电,pg,vid,sdate(系统数据),sclk(系统时钟),gd(接地) 都ok的情况下,开始工作,控制上下mos管产生vco电压,发送给cpu ,北桥,南桥(部分).
6.时钟ic在供电,pg,sdate,sclk,14.318晶振起振,gd都正常的情况下,把14.318产生的频率经内部分频,倍频产生出100M,66M,33M,48M,24M等不同的频率,发送给主板所需匹配的设备或元件.
7,复位电路在供电,pg,时钟.接地都正常的情况下开始工作,把ATX8脚送出的PG信号经内部延迟,最终转换pci-restet,发送给各大设备,使各设备初始化.其中北桥接到PCI-RESTETR后
经内部转换或CPU-RESTET,并发给cpu.
8.cpu在供电,时钟,cpu-rst,接地,pg正常情况下开始寻找BIOS,BIOS再把引导程序反馈给CPU所经过的总线(数把总线),经过几个读取周期.直到屏幕点亮为止,点亮后逐一检测CPU频率,内存兆数,光驱,键盘.mouse等设备

主板, 芯片, 驱动器, 控制器, 扬声器

网友:
这东东可能很少人看了.

网友:
哪里复制来的啊 有乱码

网友:
混点分是吗 给点更有价值的

网友:
是有点乱码,能配图描述吗?

网友:
乱码啊,复制过来的吗?

网友:
以前看到过~~支持一下~~~路过~~~

网友(2012-02-16):
复制也复制好点,看的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