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面有两个笔记本的液晶屏改造显示器

楼主(2012-01-05):
手里面有两个笔记本屏型号为KD101N1-30NA-A1和tm121sv-02l01,屏的pdf资料已经找到!想买驱动板改造,但是淘宝卖家说没有程序,有改造成功的老师吗,分享下经验!大家都用什么驱动板和编程器?在网上看到乐华的很多!有经验的分享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我现在有一片BT140GW01的屏 请问 下用什么屏线 点屏啊 这个屏的线是啥型号 什么接口 谢谢了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看你对这个也不懂,我建议你把屏拿到电脑城卖万能板的地方,叫别人帮你配一套板,别人在顺便帮你把驱动写好的了。

网友B:
101 121的屏..改成显示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分辨率也不高.程序可能也没14 15.4   这些本子屏好找..

网友C:
老大,你这个是LED的啊?有点难度了!

网友(点评):
不会吧 与LCD不一样的吗 请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看你对这个也不懂,我建议你把屏拿到电脑城卖万能板的地方,叫别人帮你配一套板,别人在顺便 ...

也是个方法!我在青岛,暂时还没有听说哪里有这方面的,只是觉得液晶屏丢掉可惜,diy下也可以学习改装哈!
有这方面的资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这个是LED的啊?有点难度了!

在网上查下它的规格书哈!!剩下就好找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 121的屏..改成显示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分辨率也不高.程序可能也没14 15.4   这些本子屏好找..

老大用什么样的驱动板和编程器哈?要实惠点的,精确到型号哈!!我去买来自己研究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