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20不加电

楼主(2012-01-05):
客户说之前使有中经常掉电,这次掉电送来时,我用可调电源试是不加电,是独立显卡版,可调电源上是,0.09,这个能是南桥虚焊吗

网友:
补充一下这是amd,cpu,有没有可能是cpu啊

网友:
拔掉显卡板,看看能上电吗

网友:
嘻嘻,好了,我前把南北显卡回了一遍,还是那样,我心最后一招,我把板子上的芯片都回了一遍加电上电了,就是不知道回了哪个芯片好的,哎,遗憾

网友:
应该是放电放好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一台,这种机子。你先加热BGA吧。这种桥,遇高温容易坏。你最好,用铅纸把BGA晶体保护一下。不然到,240它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