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排线故障还是屏问题?

楼主(2012-01-05):
经常开机正常,三五分钟后白屏了。但系统还正常工作。关机再来还是这样。有时是全白了,有时是好大的竖的条纹
问题

网友:
找个屏试一下不就行了嘛 不行测一下白屏的时候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开机久一点,如果是屏问题,白屏会变化。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先外接,测试一下主板有没有问题,再找一个代用屏测试一下。不难定位。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断线或接触不良,你可以先测下主板上屏线借口有没有屏供电,如果有可以调屏线或屏排除,多见的一般是屏线,当然,一些高手也遇到过散热不好白屏的,不敢苟同,我们说只是个建议,仅供您参考,还要靠你自己排除判断
同意楼主:
5.0
jyfuok
同意楼主:
白屏时查屏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你把出现线条的时候的图片发上来

网友:
有屏測自然快一些,如果沒有..就量下接口的電壓看有沒出來~~,稍維晃動下屏..讓屏線也跟著動~看看電壓有沒接觸不良....,此為小弟的經驗..供LZ參考~

网友:
自己先把屏下来。换一个屏试试就知道是哪里有问题的了。

网友:
先易后难吗 先换屏和屏线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