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1-05):
联想Y450开机掉电,开机电流到0.27然后就掉电,检查没有明显短路,测的小板没有1.8V  ,1.0v开机有。,过年了,麻烦大家指点下。

网友:
我修Y450通常是先确定2个小板都没有问题之后才考虑修大板

网友:
换那个小板。

网友:
还没碰过。等答案、、

网友:
要看电流走到哪部了。我的机是能开机有时直接掉电按开关没反映。。有时又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个进水的没搞定,换了个主板好了,

网友:
不会看了也是白看

网友:
看看条件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