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华硕主板945的I/O芯片的 5v待机电压和电子同一个脚?

楼主(2012-01-05):
其实我在学主板。今天学到测量主板I/O芯片引脚。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万用表调至蜂鸣档测量到5V待机电压的芯片引脚是第10根,接着我又测量主板的电子连接的那根I/O芯片引脚显示是2.9v,发现是同一根引脚都是第10根,接着想通电后会不会变成5V呢?发现通电后是3.3V搞到我头晕的。5v待机电压差下电源后不是5V吗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在这里求教一下前辈门。这是什么问题。是我错还是有些主板设计成这样?

网友:
麻烦有经验的师兄们留个字

网友:
请教问题就不要有明显的错别字啊,还是关键的地方。

电压和电子同一个脚?主板的电子连接?这都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有些地方待机是需要3.3V的,就会把待机5V变为3.3V

网友A:
就是I/O芯片连接待机5V电压的那根引脚,在没有插电源的情况下测得2.9V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I/O芯片连接待机5V电压的那根引脚,在没有插电源的情况下测得2.9V的啊

那是电池电压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电池电压检测脚!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试它,也和5VSB通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带电测量不准!

网友(2013-09-12):
带机电压3.3v